怪现像

楼主(2023-06-27):
三菱q的输入模块,在按扭为OFF 时,按扭两点电压为80伏,干了几十年维修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PLC工作又正常。

楼主:
开关电源24伏正常

网友A:
寄生电感或者感应电压
相信自我!

楼主:
一个模块上两个插口,那个又正常

网友B:
是不是用交流挡测的,以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是因为24VDC的线路跟220VAC走在一起了,强电对弱电产生了感应电,如果不想产生感应电,可以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