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做个FB 不能实现呢

网友A:
你的图片都没有,靠脑电波沟通吗?
图来了,是不是标签字符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标签的双字单字等格式问题

网友C:
不用想,一定是二个标签的数据类型不一致所导至的。
不是 都是双字有符号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都没有,靠脑电波沟通吗?

超过256个字符么?

网友A:
加法不是三个参数的吗,加数,被加数,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法不是三个参数的吗,加数,被加数,和

是呀 上面是 3个标签 呀 全是双字有符号 和是1轴 +范围       和换成d 就没事 标签就不行

网友D:
又双叒叕是一个不看手册的。
1、标签第一个字符不要用数字;
2、标签不要包含四则运算符(+-*÷之类)。
QQ: 2845452345

网友C:
把和改成64位数据类型{双字}看看
相信自我!

网友C:
这样也没有报错啊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