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在任意界面用全局脚本调用弹窗

楼主(2023-06-28):
各位大佬,wincc怎么在任意界面都可以弹窗,用全局脚本变量触发来调出弹窗

网友A:
主界面放一个画面窗口,用画面窗口根据一个变量切换你的任意界面。然后主界面里面其他图层放你的弹窗界面,在结合一些脚本就可以实现了
下载积分:+5(zhaoaro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