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定位

楼主(2023-06-28):
三菱FX5U原点回归的原点回归速度与爬行速度单位是毫米/秒吗?
打小我就傻

网友A:
默认是按脉冲算的。
如果选择的是机械系统呢

网友B:
如果你的使用者單位是mm 他是每分鐘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不是毫米,是脉冲频率。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