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8):
多台仪表485通讯。从PLC出来然后到第一个仪表、第二个仪表、第三个....这样串联能通讯嘛。有大佬实现过嘛

网友A:
并联通讯的,设置不同的站号

网友B:
RS485通讯是并联接起来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这种比较常用MODBUS RTU通信方式,通迅线接好后,需要给每个仪表设置不同的站号,PLC作为主站,站号为0,其它的仪表都是从站,从站的站号没有要求一定要按走线的顺序或连续号码进行设置,只要是在最大范围内设置就可以(从站站号一般最大好像是255),最重要的还是程序,只有主站PLC才有程序,需要按PLC类型写相应的通迅程序,最好去看相关的编程手册,这个程序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通讯的,设置不同的站号

明白,因为从站比较远,不想把所有线都拉倒电房,就是没做过,并联点要不要用集线器分支路,还是直接线拧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较常用MODBUS RTU通信方式,通迅线接好后,需要给每个仪表设置不同的站号,PLC作为主站,站号为0,其它的仪表都是从站,从站的站号没有要求一定要按走线的顺序或连续号码进行设置,只要是在最大范围内设置就可以(从站站号一般最大好像是255),最重要的还是程序,只有主站PLC才有程序,需要按PLC类型写相应的通迅程序,最好去看相关的编程手册,这个程序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程序会写,就是这种的,并联那个点要不要用什么东西分支路,还是说直接线拧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会写,就是这种的,并联那个点要不要用什么东西分支路,还是说直接线拧在一起就可以

你可以买一个串口集线器。就和插网线的交换机差不多。
这个小设备有一组和PLC连接的接口,有一组电源线接口,剩下的所有接口都可以接串口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