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带电容单相电机如何调速?

楼主(2023-06-28):
有一个电机单相220V,1.1KW,电流7.02A,50HZ,自带电容35uF,转速2800。
它是用在机床上钻孔用的,一开就是4个小时。能不能调速呢?
网上说不能用电位器,可以用带可控硅的调速器,但是某宝上问过几家都说不能用在这种电机上。
请问一下论坛的大神们,这种电机能不能调速呢?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这种基本上懒得解答,
要想调速先把电机换掉,换成3相380V 1.1KW的2极电机,然后再去配个1.5KW的380V变频器.
如果你想省点钱,或者是不想用3相380V做供电,只想用220V做功电,那么把电机原先的星型接线改成角型接线,自己不会请教修电动机的师傅.然后再配个单相220V的1.5KW的变频器就好!
祝你成功!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你某宝搜一下:变频器单相220v马达电容电机单进单出风机水泵恒压专用调速器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调速后,注意不要影响到电机转矩

网友D:
可以使用电容或者电磁调速,类似吊扇的调速原理。
相信自我!

网友E:
不知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单相调速达到三相调速效果又不花钱,去你家找一个老式电火锅,有一个可控硅调温器可用

网友F:
单电容电机有一个启动绕组和一个运行绕组,在两个绕组之间加一个移项电容,如果需要调速度,可以把电容去掉,用一个单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控制就可以轻易调速度

网友G:
楼上说得很清楚了。。。。。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H:
220的电机的钻床没必要用电气方式调速,一般是用机械方式调速,不然力矩不够
很简单,你的大钻头就基本用低速,但是如果你用电气调速,力矩就不够,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