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3U做modbus 通讯,用M8411做启动点。为什么D8421不能置1,而且波特率和校验码不能写进去.我用的是485BD,再配485ADP,用的是485ADP做通讯的CH2

网友A:
PLC重启一下看看
重启了没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指令只有是FX-3U485ADP扩展模块才可以,如果是485B板就不能用这个指令,要用RS指令。自已搞清楚先....
用的就是485ADP,CH2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指令只有是FX-3U485ADP扩展模块才可以,如果是485B板就不能用这个指令,要用RS指令。自已搞清楚先....

我已经证明232BD可以使用这个指令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14y1m77i/
发个案例
学习下

网友D:
程序看着没问题,监控一下D8422  D8423看有没有错误。重启PLC试试看。

网友E:
D8420改成D8400,D8421改成D8401看行不行?

网友B:
实在不行打电话问一下三菱客服人员啊
相信自我!

网友D:
上次我也遇到了就是死活通讯不了,参数有的时候也设置不进去。问客服也说是没问题,最后客服建议换了个模块。果然新买的模块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