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像abb机械手 或者PLC  都有一种叫中断程序的东西   就是说当条件满足  优先解决中断程序的内容  执行完再返回刚刚的程序继续执行。

那发那科机械手怎么去使用这种方式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   发那科手臂是真空吸盘   吸盘吸着物料,通过真空感应器    手臂怎么知道再轨迹运动途中掉料了,  并且给PLC发送报警.

比较蠢的方法就是在每个移动点的前面加等待判断。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如果是ABB的话就可以通过中断程序去触发这个信号!

求助各位大佬   谢谢

网友A: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最简单方法,加一个负压表,真空吸盘有料负压是多少?无料负压是多少?,设定好参数后,机械手抓取物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物料丢失,就会触发负压表报警,报警信号传送至PLC,至于接下来怎么控制,看你工艺来决定。

楼主:
有这个参数可以设定嘛?  我吸盘要吸三种情况的物料  同一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加一个负压表,真空吸盘有料负压是多少?无料负压是多少?,设定好参数后,机械手抓取物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物料丢失,就会触发负压表报警,报警信号传送至PLC,至于接下来怎么控制,看你工艺来决定。

有这个参数可以设定嘛?  我吸盘要吸三种情况的物料  同一个工具

网友B:
取消负压表,负压表输出的报警点有限一般是2组。加一个负压传感器输出4-20ma,接到PLC模拟量,自己内部程序做转换,报警值任意设定,针对你不同物料,设置不同参数。

网友C:
程序方面:用发那科的监控指令就可以实现,硬件方面:需要光电传感器或者负压表给信号,吸取物料的时候,监控该信号即可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服务 15915776420

网友D:
在设置里面  后台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负压表,负压表输出的报警点有限一般是2组。加一个负压传感器输出4-20ma,接到PLC模拟量,自己内部程序做转换,报警值任意设定,针对你不同物料,设置不同参数。

PLC里面做这个转换这个我能理解。   PLC做这个转换,也只是把在一定范围内真空值  设置为  吸取成功    然后发给机械手   反之  一定范围设置为吸取失败。那么发给手臂为失败。
PLC发送命令给手臂去取     取之前是不吸的   取之后才是吸的     还有回来home路径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里面做这个转换这个我能理解。   PLC做这个转换,也只是把在一定范围内真空值  设置为  吸取成功    然后发给机械手   反之  一定范围设置为吸取失败。那么发给手臂为失败。
PLC发送命令给手臂去取     取之前是不吸的   取之后才是吸的     还有回来home路径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具体要怎么操作。单从问题讲,你要在机器人取完料运动的过程中判断是否有料。
你通过模拟量来判断当前是否有料,再决定是否传给机器人一个中断信号,这个信号给的时机你是可以控制的啊,取料之前,走过度点,HOME点的时候你可以不做判断啊,不给机器人中断信号,在机器人取完料从A到B的过程中,判断是否有料,OK则不给,NG给就行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真空吸盘装在吸盘上   PLC发送命令去取料。  手臂走取料的程序
手臂动作:   home点→过度点1→过度点2→过度点3→上方点→吸取点→上方点 →过度点3→过度点2→过度点1→home点
那么手臂在home点和到吸取点这个位置需要不作判断,然后吸取成功。上方点到home点这个过程需要判断
反之  放料程序,home点到放料点这个过程需要判断,上方点到home点这个过程不需要判断

我想的是手臂怎么去做这个处理。

当然PLC也可以做啦  只是手臂需要交握讯号给PLC告诉他什么时候需要判断  什么时候不需要判断。

网友F:
后台程序

网友G:
后台判断可以,吸上物料后开始判断,掉料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IP   判断

具体怎么使用啊   没看懂

楼主:
引用第13楼新人小白,,于2023-07-08 15:06发表的  :
后台判断可以,吸上物料后开始判断,掉料报警

if  真空吸开启 and 真空表 off  then
发送报警
end if

楼主:
引用 楼主:

if  真空吸开启 and 真空表 off  then
发送报警

可是这样在开启吸的时候,就会有误判   还要加上抬起来的一个记忆点确定吸起来了才能判断!

网友H(2023-10-10):
可以用MONITOR指令进行监控

网友I:
吸取OK后置位一个信号(例如R100=1),启动后台MONITOR程序,后台程序在一直监控真空信号是否存在,若不存在则触发报警,并中断机械手运行;放置完成后将信号复位(R100=0),初始化时也将复位R100=0
这样既可以不需要PLC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吸取OK后置位一个信号(例如R100=1),启动后台MONITOR程序,后台程序在一直监控真空信号是否存在,若不存在则触发报警,并中断机械手运行;放置完成后将信号复位(R100=0),初始化时也将复位R100=0
这样既可以不需要PLC介入

应该是放置完成前复位R100=0。这样逻辑是通的。那么后台可以发送信号给PLC,让PLC停下来!这样理解没错吧!!!后台程序应该不能让手臂停止吧!只能通过信号给到外部!

网友J: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K:
您好呀,我们公司也有做工控,发那科呀,ABB机器人手臂,您有需要的话,型号发过来,我这边帮您报价
欢迎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呀,我们公司也有做工控,发那科呀,ABB机器人手臂,您有需要的话,型号发过来,我这边帮您报价

想问下手臂报价的逻辑是什么!调试费用,像PLC可以按照IO点位,外部通讯,轴控制,采样,工艺流程来报价,手臂是通过什么来报价。价格可以比对一下!

网友L:
方法还是蛮多的,做判断条件
-一无所知

网友M(2023-11-29):
CON监控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