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编程

楼主(2023-06-29):
请教各位老师,我有100多个M点,任意一个都有可能置位,我想让任意一个M置位以后两秒钟自己复位。有没有简单的写法

网友A:
你先搞清楚 ,比如A置位了,还没到2S,这时候B置位了,那么A到了2S的时候,B要不要复位???

网友B:
用指针加循环 很简单的事情

楼主:
就是每个M都是自己两秒自复位,互相独立

网友C:
某不才,献丑了

网友C:
下载积分:+1(longry) 热心助人!

网友C:
利用威纶通触摸屏的(复合多功能按钮)可以轻松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先做一个按钮,然后批量复制,你想做多少个都没有问题,而且不可用考虑占用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C:
[upload=1]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写一行,然后多重复制。啥也不用干。还想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