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态通态连汇川Esey触摸屏

楼主(2023-06-29):
有个项目用的Esey320PLC,触摸屏是昆态的TPC7022Ni,设备串口用的是汇川5U的TCP,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布尔量的读写都正常,数字量的写写不了,读的话只能读到0或1,超过1比如2就显示0,请问有用过的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A:
昆仑通泰通讯设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