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现场有个ET200子站的串口通讯模块采用RS232方式和机器人法兰上的测距控制器通讯。通讯采用向控制器发送查询命令,返回结果数据方式通讯。通讯线大概12-13米左右,波特率9600 。设备每天关机,有时早晨上电后收不到数据,通讯模块TX灯闪烁正常RX灯不亮。plc通讯指令无报错代码。不知哪位i知道可能什么原因?
把串口模块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通讯线使用屏蔽双绞线,不过屏蔽线悬空没有接,不知这种情况屏蔽线是否需要靠近模块侧接到机柜上或者控制器侧接地?

网友A:
个人认为和屏蔽线无关,是通讯线太长了,在中间加一个RS232的有源中继器试试效果了

网友B:
超过5米
不同电源轨(共地也要考虑其他因素)
路过大功率装置
布线路径不固定(会动)且附近 有大功率装置
跨柜
...

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对RS232通信都是致命的,老老实实转成485拉倒
开机通信不行,大概率是电平不匹配,或者是开机过程中遇到大脉冲把其中一头打死了,RS232这种单端的信号遇到这种情况是毫无办法的

网友C:
如一楼所说,加RS232中继模块可解决此问题。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5米
不同电源轨(共地也要考虑其他因素)
路过大功率装置
布线路径不固定(会动)且附近 有大功率装置
跨柜
谢谢,我也怀疑过是开机冲击电流大引起的,我把程序改成了自动运行时需要查询时才发送查询命令,偶尔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距离或不共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和屏蔽线无关,是通讯线太长了,在中间加一个RS232的有源中继器试试效果了

谢谢,刚才淘宝搜了一下 485的居多,不知有推荐的型号吗,项目是个德企最好是外国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淘宝搜了一下 485的居多,不知有推荐的型号吗,项目是个德企最好是外国品牌

可以去研华的串口服务器官网去选一个,选择带独立供电,有源的

网友D:
使用串口服务器,PLC串口转以太网,电脑那边再使用一个串口服务器以太网转串口,或者电脑直接使用转过来的以太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