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9):
以上程序在应用当中测速每分钟实际35次,现在每次测速计算的数值达到每分钟50多个
计算方法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你这10ms 脉冲是干嘛的?

网友B:
用1ms定时器 + 中断   受扫描周期影响最小

网友C:
这样子计次数肯一不准,你用的是10ms脉冲,如果M450  NO保持1秒D450就会计数100次,你觉得会准确吗?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计次数肯一不准,你用的是10ms脉冲,如果M450  NO保持1秒D450就会计数100次,你觉得会准确吗?

比如一个动作周期如果是1S ,1个周期D450计数100次 6000/100不是一分钟刚好60次吗,现在的问题是计数达不到100次,所以最后结果会高出理论值
改为100MS脉冲 一个周期计数10次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D:
m8011的上升沿受扫描周期影响会遗漏导致d450偏小从而d452偏大。前面有人说的对,要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