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30):
公司现在设计一台设备,用到6台86步进电机 ,总的电流有多大,选用多大的直流电源供电,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指导下。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A:
最大电流1.3倍就行了。

网友B:
无非就是电压,电流满足用电需求,只大不小

网友C:
看情况吧。会同时动作就是所有步进电机最大电流之和*1.3。不是同时动作容量就可以选小一些。86电机最好电压选高一些,这样响应速度会快。

楼主:
受教。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吧。会同时动作就是所有步进电机最大电流之和*1.3。不是同时动作容量就可以选小一些。86电机最好电压选高一些,这样响应速度会快。

好的,这个建议中肯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D:
500W搞起。如虎添翼

工控肥仔

网友E:
上次5个60的步进,我选了一个33A的开关电源,原本考虑用变压器,但是变压器的外观跟安装没有开关电源好看,而且变压器是裸露在外的,安全系数不大
那断路器选 多大的?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F:
    直接用220V的驱动器

网友G:
    个人建议是超过最大电流的1.3倍,宁大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