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输出为常闭

楼主(2023-06-30):
今天修个加热系统,发现加热到设定值时外部继电器为ON时才停止加热。这样不是风险很大吗,如线路断了不就无限加热了吗?

网友A:
温控器应该也有上限温度设置吧

网友B:
很明显是接错线了

网友C:
温控器是有断线检测啊,我们一般还会做个定时,看下正常加热到需要温度要多久,比如从最低温度到适合温度,一般只要15S,只要连续加热超过20S就报警。

网友D:
复议2楼,输出继电器常开点解接到常闭点去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