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输出模块烧点位

楼主(2023-07-01):
这台机之前在湖南工作的时候,由于工厂车间接地不行,干扰很大。与三台FP-X0 的485通信经常出现问题。后面改为IO连接。IO接线时,0V接在一起。其他 X Y,对应接。
有一个输出模块,MIL线出来后,接到40PIN的端子台。到目前位置,有3个Y输出点,已经烧短路。这三个点分别是,复位按键指示灯,最近坏的。一直亮。
另外两个是伺服使能Y信号。
大家帮分析一下。是哪些问题引发的烧点?百思中。这台机器目前搬回东莞。调试中,准备要上场使用。接下来的时间。估计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先不用纠结什么原因造成的,烧毁无非就是过流了;既然还要用,换了新模块之后,这3个点输出用中间继电器转接,先避免下次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1楼正解,为了避免再次烧点你需要改变一下电路,如1楼所说加装中间继电器最为妥当。
相信自我!

网友C:
用1楼方法,再烧也不会烧控制部分

网友D:
1, 开始,FP-X0 的485通信对接信号 ;后面,改为IO对接信号。

网友D:
现在,输出端都扩展板应用很广泛,用固态继电器,寿命也很长。

网友E:
我都的用中继隔离了的,不要给老板省钱,你省的那点钱都是渣渣,出了问题却是你的。

楼主:
485在用,一屏多机,没有办法。保存位置得用它。自动时走位控制用了IO。

网友F:
用信号隔离模块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