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plc 用开关量液位计 程序

楼主(2023-07-01):
请教高手 我用了一个小搅拌罐外壁用了开关量液位计控制加液泵 然后在罐壁开了上下俩孔安装了一个循环泵
循环泵启动后液位开关波动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是改硬件 还是改程序

网友A:
循环泵加变频器,减缓启动瞬间的压力波动。

网友B:
循环泵出口可以加一个阻尼器或者一个大的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