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2):
PLC模拟量的系数怎么算,Y=kx+b。若4-20ma电流信号对应频率为0--50HZ,plc基础数据对应0--32000,怎么求K和b

网友A:
4-20ma不要管,PLC模拟量输入端口在接受4-20ma信号,内部通过算法转换成0-32000数字量,
现在你只需要数字量0-32000与你实际的工程量0-50HZ对应就行,(Ov-Osl)/(Osh-Osl)=(Iv-Isl)/(Ish-Isl) 公式经过换算化简后得到: Ov= (Osh-Osl)*(Iv-Isl)/(Ish-Isl)+Osl Ov:模拟量转换后的工程量 Iv:对应模拟量通道的模拟量输入值 Osh:工程量的上限 Osl:工程量的下限 Ish:数字量的上限 Isl:数字量的下限”;上面是我百度的转换公式。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有个别类型PLC只支持0-20ma ,这时的数子量应该是,8000-32000;

网友A:
刚才说错了一点,不是8000-32000,应该是6400-32000

网友B:
模拟量是必须要学会的一个

网友C:
相信自我!

网友D:
但凡学过高中数学,这个转换都是很简单的。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凡学过高中数学,这个转换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初中生也能转换,何况是高中生

网友F:
拿去研究
附件: fb模块.zip (185 K) 下载次数:191
附件: 模拟量换算.rar (34 K) 下载次数:201

网友G:
三菱手册了解一下SCL 指令的用法,轻松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2023-08-02):
研究下,谢了

网友I:
带入法,两个未知数两个方程,取首尾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