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2):
变频器是消防供水的,西门子AOP的高级面板,这个面板内置一个3v的纽扣电池,因为长时间变频器没有送电,面板里面的纽扣电池也没有电了,今天上电显示缺少语言块,无法使用了,问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是面板报废了吗?只能发西门子维修吗,西门子维修烧程序的话得多少钱?因为我手里还有一个全新的AOP面板,我是这样想的,自己能不能把新AOP面板的存储程序拷出来,然后再烧到这个旧的面板中,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或是谁会维修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变频器参数通常是储存在变频上,面板只作输入及显示作用,也可以从变频器上传参数至面板,再插到其它变频器上下载参数来快速设置变频参数,直接换新的面板,检查下参数设置,试运行,能正常运行即可。至于旧的面板直接垃圾桶。
QQ: 2845452345

楼主:
西门子M系列的变频器。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AOP面板也是花1000多买的,只有AOP面板才能备份参数。里面还得有个电池,不能断电。。如果其他品牌的,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没几个参数,自己看看呗

网友C:
只要变頻器没问题,给控制信号就可以运行,和这个面板没多大关系

楼主:
面板是高级aop,买来时挺贵的,不想丢垃圾桶,所以想救救它。调试当然用普通面板也可以。

网友D:
这种面板根本没有维修必要,我们工厂里面多的不得了,只是看看变频器报警或者运行信息的。
你的问题解决方案:
1、scout备份参数,电脑硬盘存储。
2、scout,MM440重新调试一下,也不过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E:
没电,换电池

楼主(2023-09-22):
这个AOP面板设计真是有缺陷啊,公司采购会面板来备份好参数,放仓库里,过了一年需要用了,拿出来没有电了,参数没有了,面板也报废了,这是什么逻辑,西门子怎么这么设计,难不成还得定期拿面板出来插变频器上充充电?现在是你只要不带电拿下纽扣电池来,稳稳的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