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2N-4DA 没有输出

楼主(2023-07-02):
程序如图,哪里处错了,没有输出。接线是V+接变频器的AI1,I+和V-短接然后再接入变频器的GND

网友A:
接线都不看图纸的,模块被你烧了也很正常!
的确,有两个错误。应该是1,线接错,V+ 接AI1,v-接GND。2,ld m8000,out to k0 k1 d2 k1。

网友B:
接线错误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哈哈哈哈哈哈,我就喜欢这种自信的。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D:
你那電壓輸出跟電流捨關西
你量有無電壓輸出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