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制动

楼主(2023-07-02):
能耗制动怎样选择变压器?

网友A:
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s://www.docin.com/p-231387796.html#:~:text=%E8%83%BD%E8%80%97%E5%88%B6%E5%8A%A8%E6%98%AF%E4%B8%BA%E4%BA%86%E6%B6%88
,%E7%B3%BB%E6%95%B0K%E5%8F%AF%E7%94%A8%E4%B8%8A%E9%99%90%E3%80%82

网友B:
如果你是变频,配套好刹车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