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使用fb编程 模拟时候 有点奇奇怪怪的问题

1 输出也不正常
2 多次引用 所有输出都不正常

该如何解决 怎么使用寄存器
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看

网友A:
打开FB监控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B:
我猜你只宣告了一個FB
但你把FB實例化很多次
你試試看把實例化的每個FB都獨立創建在標籤內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INC自加1指令用的有问题,需要使用脉冲执行方式。
相信自我!

网友C:
楼主你自已试试看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FB监控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就是因为 FB 监控 不显示 我才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82507] 楼主你自已试试看

我改一下

网友C:
INC指令加P脉冲执行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只宣告了一個FB
但你把FB實例化很多次
你試試看把實例化的每個FB都獨立創建在標籤內

不是很理解 有不同的标签啊

烦请大神指点迷津
附件: new.rar (126 K) 下载次数:64

网友C: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82509]

网友C:
new.zip (129 K) 下载次数:97 给你改了定时器变量,你自已想想为什么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82512] 给你改了定时器变量,你自已想想为什么

感谢
懂了

网友E:
看回帖也能学到东西,不错不错。

网友F:
引用楼主0zhang9于2023-07-03 09:46发表的 FX5U 使用FB疑惑 :
[attachment=282505]

使用fb编程 模拟时候 有点奇奇怪怪的问题

1 输出也不正常

FB用了T1,T5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没事看看回帖也能学到东西

网友H:
学习啦,更改了循环采样
附件: new.rar (131 K) 下载次数:30

网友I(2023-08-05):
定时器实例化时,是否你发现你的T5会有问题?

网友J:
具体的地址一般不好用在FB里边,当你创建了100个实例的时候,你的同一个时间继电器线圈就重复了100此,属于多线圈错误,会造成多个实例程序混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