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图1为三菱PLC 的浮点程序,图2 为我自己换算的数据,不知道哪里错了,读出来的数据只有10,而变频器实际输出有25.望高手指教呀

网友A:
一般计算这种,中间过程都可以忽略。
比如你认为0-32000数值,4-20MA 对应0-50HZ
那你直接先输出32000,16000,看看频率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是模块的0号缓存设置有误,或变频对应的是0-100HZ。
如果对了
直接32000/50HZ=640。即每1HZ需要640点数值。
我这个是通讯读出来的数据,485 设备读变频器的反馈4-20ma电流信号
  • 下载积分:+3(chenspen) 非常实用的方法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简单粗暴如楼上直接输出3200、6400、12800、16000、25600、32000看对应的频率
    QQ: 2845452345

网友C:
    简单的数学公式初中用的直线方程

网友D:
    我用简单的算法算出与楼主一亲的结果(梯形图)
    D2的值(11814-6400)/{(32000-6400)/50}=等于梯形图算出的结果
    相信自我!

网友E:
    以前用线性转化指令,32000对应50,0对应6400.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模拟量换算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模拟量换算我都是这么做的,

    这是什么PLC的程序?

网友H:
    可以用scal啊

网友I:
    这个函数里的整数和浮点数可以自动转换????
引用 网友F:
    模拟量换算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PLC的程序?

    信捷的C语言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个函数里的整数和浮点数可以自动转换????

    是的会自动转换,但不同版本的,有差别就是最末尾是四舍五入还进一,模拟量无所谓,做脉冲换算时完成后还做位置对比的碰到过

网友J: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

网友K:
三菱手册了解一下SCL 指令的用法,很轻松就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L:
厉害了,我的哥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