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求助大神:比较指令为什么不通??M44已经通了位置也已经传进定位指令中。但轴不动。为什么?????

网友A:
1,最高速度为0,
2,到达前后限,就是PLC限位
3,同时接通两个定位指令
4,已经到达定位位置,但是你没有复位,所以一直导通
硬件问题
1,使能没有接通
2刹车没有接
3脉冲信号没有接对
模拟问题
你没有实际PLC,不能进行定位指令模拟
你好,1.定位指令中有给定速度,为什么还要给最高速度???2.PLC限位正常。3,每个轴只有一个定位指令。4,第一段定位时正常的,就是轴返回定位不动?5使能正常没有刹车。真实现场调试设备。

网友B:
从梯形图程序看没有什么问题,外部接线与硬件错误的可能性大。
你好大神,我Z轴第一次定位正常,就是第二次定位Z轴返回时不动作。程序不通??
相信自我!

网友B:
因为绝对定位指令的特点是,伺有轴的当前位置如果等于给定位置时指令是不执行定位动作的,好好检查。
你说当前位置等于给定位置是指令不执行动作???我只是导通一个定时并没有直接导通定位指令啊???
相信自我!

网友C:
如果是第一次执行绝对位置定位指令轴会走,再执行轴就不走了,我个人的经验是执行完定位指令后把轴目前脉冲数值暫存清零就行了
直接更新位置也可以

网友D:
首先需要监控一下脉冲输出量和你的位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不动作是正常的。如果不一致检查定位禁止软元件,限位软元件

网友E:
有可能给的K50频率太低了吧

网友F:
你直接发源代码出来好了
QQ:389097681

网友G:
下面加个M8029复位M44看看,是不是已经在给定的绝对位置上了。

网友H:
误入歧途了。学习方法需要改进。不能在这方面耗时间了。
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
  •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好贴好贴!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E(2023-08-10):
    是人的问题可能大,PLC没什么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从梯形图程序看没有什么问题,外部接线与硬件错误的可能性大。

    楼主用的是绝对定位指令,第一次给数据是从零点开始运行没错,第二次返回时给的数据要小于第一次的数据才可以反方向运行。
    相信自我!

网友I:
比较指令为什么不通?
用d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J:
速度低?ddrva同时输出了同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