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1、流程描述:传送带侧面装有感应器,感应到虾来伺服电机快速启动控制刀轴下降切割虾(伺服轴头装有凸轮(偏心轮),转角度控制切割深浅)。虾是按如下分类分批次放料的(如:此批次放尾不切、头和中间都切的一批,送料时,规定虾尾朝前、虾头朝后,一只一只虾的放料,2只虾之间间隔时间大约400ms-500ms),切完一只复位最高位(原点)等待切下一只虾。可根据虾的长短大小控制切割时间和深浅。

2、切割分类:1)、尾不切、头和中间都切。 (功能实现后再分细类)
                        2)、尾不切、头不切、中间切(功能实现后再分细类)
                        3)、头不 切、尾和中间切。   ( 功能实现后再分细类)

3、按目前常规虾预计切割整条虾共需用时约100ms:虾头-----用时约20ms   ;虾身(中间)-------用时约70ms ;虾尾-------用时约10ms(不知响应速度是否能达到 ?)

4、工控件: 1、PLC----西门子200smart  ST30
                     2、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3、固态直流控直流继电器(响应1ms)
                     4、伺服j电机用普通交流220V输入  3000r/min

要求在触摸屏上按切割分类分别设置操作(包括时间控制)

是否可实现此功能?求大师指导,谢谢哦。

楼主:
有路过的大神麻烦指导一下,现在已做好伺服运动向导程序:

网友A:
西门子的位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位控,呵呵

是啊,位置控制,路过的大神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B:
第3条节拍估计够呛,这么快,估计PLC和伺服可能都响应不了
  • 下载积分:+1(风再起时) 请多多指点,本人刚学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条节拍估计够呛,这么快,估计PLC和伺服可能都响应不了

    时间是很短,摸索评估下。。。

网友C:
    要想响应快,最好还是走PROFNET,另外最好用1214即以上CPU。如果是新开发的,先不要考虑速度,等硬件设备调试成熟了再考虑升级控制系统。
  • 下载积分:+2(风再起时) 感谢大师提的建议,本人 ..

网友D:
    PROFNET,没有脉冲响应快啊。
  • 下载积分:+1(风再起时) 请大神多多指教,本人刚 ..
  • 永无止境 !@#$%^&*

网友E:
    楼主自己有方案了,应该可以做实验了啊,先测试伺服响应好了
  • 下载积分:+1(风再起时) 编程思路还不成熟,见步 ..

楼主:
    自己帮顶一下,看看有没好心大神路过

网友F:
    如果只是这些功能,除了时间响应有点高之外,其它的应该没啥问题.假如硬件可以由我自己选择的话,伺服我选择台达,屏用MCGS,PLC到时无所谓.
  • 下载积分:+2(风再起时) 感谢大师指导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这些功能,除了时间响应有点高之外,其它的应该没啥问题.假如硬件可以由我自己选择的话,伺服我选择台达,屏用MCGS,PLC到时无所谓.

请教大师伺服选台达的、屏用MCGS的亮点是什么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伺服选台达的、屏用MCGS的亮点是什么啊?

价格很便宜.加密层级多...
  • 下载积分:+2(风再起时) 感谢版主大大的回复,自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伺服选台达的、屏用MCGS的亮点是什么啊?

    物尽其用,用其所长!以上乃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 下载积分:+2(风再起时) 多谢大师的回复,自己刚 ..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价格很便宜.加密层级多...

    价格便宜是真,加密只能防君子,小人是防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便宜是真,加密只能防君子,小人是防不住.

    大师,现在编程思路还不成熟,如何在感应后自动下降到设定角度(切割深度)?如何自动回原点?如何分类设定控制?这些都不太明白啊,可否赐教?谢谢哦。

网友B:
    这个项目难度太大了,楼主有没有想过,除了你想到的这些问题,就算你用称重方式分出不同种类的虾,在切割的时候,虾如何固定,刀轮能准确的切到你想要的位置等种种问题,没有机械大牛帮你搞定结构,想都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项目难度太大了,楼主有没有想过,除了你想到的这些问题,就算你用称重方式分出不同种类的虾,在切割的时候,虾如何固定,刀轮能准确的切到你想要的位置等种种问题,没有机械大牛帮你搞定结构,想都不要想

    您好朋友,虾分批次的(如这批5000只都切尾和中不切头),同批次里面虾的大小长短偏差不大,,机械结构已定型,由输送带定向固定送到刀盘处切割,这个没问题的,可排除,谢谢。

网友F:
    如果是初学入门这个还是有难度,毕竟理论和实际、经验多需要相结合!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初学入门这个还是有难度,毕竟理论和实际、经验多需要相结合!祝你成功!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不想让贴子沉下去。。。。。

网友E:
    你先自己试了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大家,总不能要别人直接给你一个成熟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自己试了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大家,总不能要别人直接给你一个成熟的方案吧。

    好 的

楼主:
各们大师,伺服控制轴摆角度问题(3个角度),测试程序有动作,但转动角度很小(不按设定角度转),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转的(一正二反),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
驱动器设置了使能和多少脉冲数转一圈,电子齿轮比应该不用设置了吧?

楼主:
各位大师,这个程序基本能实现所有功能,也能切换(头、中、尾之间部分要切与不切转换),只要时间只能用100ms速度达不到,如果程序中100ms定时器能全部换成10ms定时器就好啦,可惜10ms定时器不够用,大师有办法 吗?麻烦路过大师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附件: 项目 1.smart新做0728伺服向导程序 -0k - 副本.rar (16 K) 下载次数:30

楼主:
或者可以优化下吗,感觉程序做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这个程序基本能实现所有功能,也能切换(头、中、尾之间部分要切与不切转换),只要时间只能用100ms速度达不到,如果程序中100ms定时器能全部换成10ms定时器就好啦,可惜10ms定时器不够用,大师有办法 吗?麻烦路过大师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软件定时器,有两种做法
1、用1ms定时器(或者10ms定时中断)给自定义的时基寄存器做累加,两个寄存器+一个布尔量做输出就行了,这个基本上你内存有多大,就能做多少个,无限的
2、用子函数或者块什么的,做延时输出函数,其实和上面差不多,但是这个要更简单一些,几乎所有的小型plc都有公共的时基寄存器,启动延时的时候把目标值+时基锁存起来,然后用时基和目标值比较做输出

上面的要准一些,下面的方便一些,看实际情况,结合具体程序的扫描周期来确定,毕竟大部分小型PLC速度在ms这个量级下还是比较慢的,10ms定时器的意义不大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I:
    下载看看!
  • 下载积分:+1(风再起时) 感谢下载测试,欢迎提建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定时器,有两种做法
    1、用1ms定时器(或者10ms定时中断)给自定义的时基寄存器做累加,两个寄存器+一个布尔量做输出就行了,这个基本上你内存有多大,就能做多少个,无限的
    2、用子函数或者块什么的,做延时输出函数,其实和上面差不多,但是这个要更简单一些,几乎所有的小型plc都有公共的时基寄存器,启动延时的时候把目标值+时基锁存起来,然后用时基和目标值比较做输出

    大师,我刚学工控没多久,目前只会简单程序和普通指令,以上2种方法都不会做啊,唯有继续努力吧。。。。。感谢指导!

网友B(2023-08-02):
    刚学会没多久,能做成这样就很不错了,看下系统手册,有1ms(T32、T96)和10ms(T33-T36、T97-T100)的定时器,和28楼大佬的看法一样,10ms延时太短,你的PLC和伺服不一定能响应的了,可以测试看看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感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学会没多久,能做成这样就很不错了,看下系统手册,有1ms(T32、T96)和10ms(T33-T36、T97-T100)的定时器,和28楼大佬的看法一样,10ms延时太短,你的PLC和伺服不一定能响应的了,可以测试看看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慢慢再熟悉下其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