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台达B3伺服分辨率是16777216,马达是直联的,丝杆导程是5MM的,想让PLC发100脉冲走1MM,也就是发500脉冲走一圈,电子齿轮P-44和P-45怎么设定?

网友A:
16777216分子,分母500,不行的话,就交换一下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有这么一项,电机每圈脉冲数  直接设置:500
    但是我不知道台达伺服有没有这一项参数。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网友C:
    16777216/500 约分一下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D:
    P1-44****16777216****P1-45****500,不约分也可以的,主要是注意P1-45,初始值是100000,要切到下一页把1改为0,否则一直找不到问题点。
  •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网友E:
    家园有个高手发过电子齿轮计算软件,输入相关参数即可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分母是500,或者5000,点动速度超级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16777216分子,分母500,不行的话,就交换一下

网友F:
    电子齿轮分子一般不要修改,就是电机的编码器精度值,分母一般是设定的用户单位,可以不用约分,分母越大位置精度越高,
    设定电子齿轮应该是不影响JOG速度的,JOG速度调试会要求设定电机的转速(圈每秒)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G:
    能用的设置:
      P1.044 =16777216  电子齿轮分子N1
      P1.045 =     352  电子齿轮分母M(参考4楼的注意事项)
    效果:  输入脉冲数352则伺服电机轴转1圈

    JOG寸动:
      (需SON使能P2.010=01常闭或101常开并导通DI1):
      进入P4.005,SET后修改寸动速度(rpm)
      SET后显示"JOG",上键正转,下键反转
      MODE退出

楼主:
    P1-45为什么是352?怎么来的?
引用 网友G:
    能用的设置:
      P1.044 =16777216  电子齿轮分子N1
      P1.045 =     352  电子齿轮分母M(参考4楼的注意事项)
    效果:  输入脉冲数352则伺服电机轴转1圈

网友H:
    台达的好用吗?
    永无止境 !@#$%^&*

网友I:
    我自己的算法
    分子16777216,
    分母500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I:
PLC侧脉冲数量* (齿轮比分子/齿轮比分母)= 马达转一圈所产生的编码器的脉冲数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的算法
分子16777216,
分母500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简单点就是你给定500 的运动距离,经过电子齿轮比例换算后实际是发送 16777216个脉冲给伺服,刚好是电机转一圈,所以电子齿轮比的好处是不需要自己做比例换算公式,直接可以用自己定义的单位进行位置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