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mac studio同步到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3-07-03):
选择同步-传送到控制器时,会出现编译错误,输出界面会提示“生成中间文件失败”。
实际上我并没有修改触摸屏里的内容,只是单纯切换了一下“在线”“离线”。
应该不是文件的问题,我在连接同类型的触摸屏也有这个问题。
奇怪的是,反复操作“在线”-“同步”之后会有一定概率编译正确,可以正常“传送到设备”
我换过其他电脑,也有类似问题,不过出现“编译错误”的概率小的多。
欧姆龙客服建议我更新软件,没什么效果。
有懂的朋友吗?

网友A:
这里会欧姆龙运动控制器的大神很少,可能软件bug,所以客服要你更新软件

网友B: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我用的1.30 版本 断电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会欧姆龙运动控制器的大神很少,可能软件bug,所以客服要你更新软件
我用过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别就是概率不同,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