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触摸屏技术哪家更比哪家强

楼主(2023-07-04):
各位工控界的人士们大家好!
如今在触摸屏的应用当中,碰到过不少品牌的,如威纶,昆伦通态,信捷,显控,汇川,步科,台达,三菱,欧姆龙,西门子,PROFACS(普洛菲斯), HITECH(海泰克),富士,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那么大家都觉得哪些品牌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呢?
相信自我!

网友A:
头两个国产品牌不二之选

网友B:
国产头三个吧,

楼主:
我用最多的是威纶与信捷,昆伦,显控......
相信自我!

网友C:
威纶通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威纶与信捷,昆伦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E:
很多情况下,不是说哪个品牌用起来得心应手,而是因为被客户指定,还有价格问题,被迫去“得心应手”

网友F:
威纶,显控用的比较多

楼主:
非常同意6楼的观点
相信自我!

网友G:
昆仑通态,产品不错,但是在设备集成商那里,推广差了些。

网友H:
没有绝对的。都是优点 缺点都有一些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2023-08-23):
富士最垃圾了,查找功能都不是标准的CTRL+F

网友J:
为啥我只会台达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K:
一直从事汽车行业。PLC绝大部分都是用的西门子。屏用起来,感觉还是西门子,配西门子PLC特别方便。国产的也用过  ,感觉不怎么方便,也可能是我用的少。举个例子,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西门子PLC  23百个气缸,几十个伺服,直接建数据结构,触摸屏做画面库,直接托进HMI,直接用效率很高,还不容易出错。不知道国产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bnnyygy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直从事汽车行业。PLC绝大部分都是用的西门子。屏用起来,感觉还是西门子,配西门子PLC特别方便。国产的也用过  ,感觉不怎么方便,也可能是我用的少。举个例子,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西门子PLC  23百个气缸,几十个伺服,直接建数据结构,触摸屏做画面库,直接托进HMI,直接用效率很高,还不容易出错。不知道国产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威纶通还行,可以导出博图DB块标签,也很方便,不用自己建变量

网友M(2024-01-03):
昆仑通太吧!刚刚开始接触就是这个

网友N:
威纶的最容易上手,很适合新手,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O:
威綸 說明書 功能 整體來說最強 初學者 跟進階都可先用這個

网友O:
剛剛 忘了講 威倫網站有編修軟體 無需序號 裏面有很多範例影ˊ icon 說明書  軟體可以連線離線模擬人機

网友P(2024-03-01):
海泰克的已经没有了,汇川屏真的不行,西门子的低端屏不太好功能太少.

网友Q:
昆仑入门之后好用一些,触摸屏宏指令配合上远程IO模块,可以代替部分PLC功能了

网友R(2024-05-04):
步科也不错的,给omron代工的。

网友S:
威纶通铁粉,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