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威纶通触摸屏的温度转换

楼主(2023-07-04):
小弟已经通过modbus rtu的方式获取到了十六进制的数据,但是需要得到10进制的温度实数,如下附件图片显示
十六进制数是:1E00 0900 表示如下
十进制转换为: 30 . 09 ℃
只是不知道如何在威纶通上面实现这个功能
求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数据不通地PLC做位运算凭触摸屏应当实现不了,你这个数据要二位二位的取,然后转换。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不通地PLC做位运算凭触摸屏应当实现不了,你这个数据要二位二位的取,然后转换。
是否可以通过宏指令实现位转换呢?

网友B:
计算公式都没有

网友C:
宏指令就好。建立变量,把你的数值读取出来赋值至变量。把变量传给另一个地址,然后触摸屏现在10进制显示。

网友C:
那种显示方式,都一样。触摸屏都支持。只是你通信的时候不能选择,读出来的数值,复制到其他地址,用这个地址显示你想要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D:
1E 十六进制=30℃、
03 十六进制=3 小数点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