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口数控机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7-04):
最近,有一台进口数控机床断电重启后发现被锁死,一般只有机床被移动后才会出现锁死现象,哪位指点一下是如何实现锁死的,有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什么机床?什么系统?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是怎么判断一定是被锁死的呢?锁死一般有提示。在不行打厂家电话啊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

楼主:
太阳工机的数控磨床,发那科系统,厂家来人确实可以解决,但每次都找他们,太麻烦。

网友C:
没有任何办法,除非你不用他的数控系统。这是针对天朝特意开发出来的东西。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楼主:
我听说这种机床安装有重力传感器,目的是防止机床被移动。

网友D:
怎么个锁法? 应该可以直接修改FANUC 的PLC程序,把锁的部份删除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E:
找大师解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F(2023-08-10):
一般设备超过一定角度就会触发锁机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G:
我从来不信所谓锁死这种说法,你先看什么警报,到梯形图里看看,哪里锁了!还可以读出程序,在电脑分析,FANUC系统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