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求坐标问题

楼主(2023-07-04):
请教下各位大佬:在一个圆上任意指定一点 均分成12段或者8段圆弧,有圆心坐标 半径 第一点的坐标,可以得出其他点的坐标嘛?

网友A:
圆心坐标和第一点坐标可求半径,其它坐标就可以求,正余玄不就可以吗?

网友B:
百度来的,旋转角度,8等分就是45,12等分就是30,角度正负注意旋转的方向

网友C:
有 起始点坐标,圆半径,圆心坐标,旋转方向就可以算,
要分方向,结束点在起始点的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过0,90,180,270四个象限时还要处理
公式还是自己找吧,不然数据不对怎么修改都不知道

网友D:
只需要知道半径和角度,就可以计算圆上任意角度坐标,
做过一个项目,先定位到圆心,用计算出来圆上的坐标与圆心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