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RS读取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23-07-05):
最近用PLC通过2个RS-232-BD读取2个电子秤重量,两个重量相加,每减少一定量输出一个信号,通过RS指令读出了两个秤的数值,随后的数据运算处理将如何做?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首先RS232通讯是全双工模式,也就是说读取与写入是同时进行的,至于楼主说的每减少一定量就输出一个信号可以考虑做比较运算,如当前值不等于当前值时输出一个信号,或者是将当前值做一个区间比较再输出一个信号,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静心冥想)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网友B:
大致这样?萌新一个。
1:读取当前值D0
5:计算D1-D0(你是减少,那么D1比D0大)
10:判断是否大于等于你的一定量,满足跳15 不满足 跳20
15:输出信号,跳20
20:D0赋值给D1 跳1循环
下载积分:+1(静心冥想) 热心助人!

网友C(2023-09-19):
读取的重量,d1+d2=d3,设定比较的值d4,设定每次减小量d5,可以用10ms脉冲来触发比较cmp,如果d3<d4,然后sub d4 d5 d4自减,跳转到前面,或者st用while,直到d4<d5才结束
下载积分:+1(静心冥想)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