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踊跃评论异常,我会一 一记录

楼主(2023-07-05):
售后指南,比如用了2年的设备今天伺服回原方向反了,怎么快速排查,看指南即可,我想整合一下,免费发放工控人,都可受益,希望各位师傅踊跃评论,我会记录下来的,最后发上工控人家园。
下载积分:+1(半步半悟)

网友A:
1,伺服原点极限开关断开 ,会反方向寻找原点
2,PLC,方向输出点坏了,方向没有交换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伺服回原点的问题。经典得很。用的是欧姆龙sx671感应器作原点近点开关。用常开模式。回零方向反了。一直往正极限那边走。原因就是原点开关一直有信号。欧姆龙的sx671感应器。假如粉色线和棕色线接在一起,则变为常闭模式。也就未遮光就有输出。可是,在开关的这一头,粉色线没有与棕色线短接。换了感应器,故障依旧。说明是线路有问题。顺着线路一直找,终于有发现。线的另一头是3pin的JST压着端子。分别是棕色蓝色0伏,24伏,黑色输出。三条线。粉色线单着。但是粉色线铜线对地短接。导致了感应器变成了常闭模式。重新处理了粉色线。问题解决。
下载积分:+1(qingtan)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