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5):
从正常使中的威纶通屏传出来的程序,在软件中打开,其他都正常,就是在地址检视窗口中找不到PLC设备,屏是通过以太网与PLC设备OMRON EtherNet/IP(NJ/NX Series)通信。请大佬们指点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不挺正常的么,威纶通与NJ/NX用的是EIP总线通讯的标签地址,而标签地址表需要直连PLC在线获取,或者从PLC源程序导出获取。再说一点,标签地址并不一定有直接内存地址,也不会显示直接内存地址,你看内存地址占用表是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B:
是的,欧姆龙这款PLC很神奇,通讯是用标签地址的。
相信自我!

楼主:
谢谢1楼老师的解答。那就不能在威纶通编辑画面上搜索PLC元件标签用到哪些画面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老师的解答。那就不能在威纶通编辑画面上搜索PLC元件标签用到哪些画面里了?

Ctrl + F 搜索标签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Ctrl + F 搜索标签

网友C: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D(2023-10-12):
标签是找不到的,除非在地址标签库里面有导入 然后可以看得到哪个标签给用了

网友E: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