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不太懂机器人编程、操作,想请问一下:

机器人的轨迹生成,可不可以手动带着机器人通过一个复杂的形状,然后机器人可以按照这个路径直接生成轨迹?

比如,我需要打磨一个很复杂的槽,这个槽在XYZ方向都随时在变化,我在生成轨迹时,打磨位置的轨迹我就拿着机器人沿着槽,走过一次,过程中机械臂的位置随时在变化,这样是否就可以生成这一段的轨迹?后面都按照这个动作运行?

网友A:
我没用过老陈头那种拖拽编程,复杂的运动点位示教就多,尽量分解成有规律的路径。

网友B:
找供应商啊

网友C:
理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需要算法支持。算法很关键.......
相信自我!

网友D:
看到视频有这样机器人示教的,从我PLC编程几轴编程的角度来说,选用绝对位置伺服,在进入示教模式后,断开使能,人拖动伺服走,然后不断获取各轴当前的位置,只要和上个扫描周期的获取位置不同就记录一点,一直走就一直往下记录到示教完,这样就得到一堆连续的点位,直接调用走轨迹就行,这是简单算法,不知道到高级算法是怎样的。

网友E:
可以的,有部分机器人可以做到,我记得UR的机器人好像可以

网友F:
拖曳编程早就有,难点是打磨的力度不好掌握

网友G:
机器人样条插补是指,沿着顺畅连接所指定的路径点的样条曲线,机器人以指定的速度进
行动作的功能。
加油!

网友H:
毛毛雨,机器人跟着人跳舞见过没。人怎么跳,机器人跟着跳。

网友I: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精度要求高的不行,就连常用的点对点搬运,组装,用手移动机械手示教都不一定能达到精度要求,
其实还是算法还跟不上,手动拖拽机械手运动的算法,既能保证机械手不掉下来,手推很小力就能跟随动,
记录的点不能分辨或筛选那些是有效点,那些是无效点,两点之间是直线还是和相邻的3点构成弧线
前几天看到新闻已经有人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来学习自己生成机械手搬运动作了,也许这个才是未来吧

楼主:
谢谢您的思路。
我了解了一下,就是有协助机器人是可以实现“拖拽示教”,但是这种机器人不适合打磨用。
引用 网友D:
看到视频有这样机器人示教的,从我PLC编程几轴编程的角度来说,选用绝对位置伺服,在进入示教模式后,断开使能,人拖动伺服走,然后不断获取各轴当前的位置,只要和上个扫描周期的获取位置不同就记录一点,一直走就一直往下记录到示教完,这样就得到一堆连续的点位,直接调用走轨迹就行,这是简单算法,不知道到高级算法是怎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我了解到协助机器人是可以实现“拖拽示教”,但是负载比较低一些。
另外的话就是可以通过电脑软件先做好零件的模型,通过仿真生产轨迹,这样效果会好些。
最后就只能用多点连线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