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ADPRW通讯

楼主(2023-07-06):
请教一下 我用ADPRW指令 带11个从站。出现指令正常轮询,但是轮询读到的数据一直卡在某个时刻不刷新了,但是我正常下发写还可以写到从站。然后我把整个轮询的标志位复位掉在从头开始轮询又恢复正常。有没有遇到过的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可能信号干扰吧,建议使用延时复位,不要用复位置位自锁等程序流程来写。
下载积分:+1(竹影清风)
永无止境 !@#$%^&*

网友B:
1.轮询程序问题,比如:间隔时太短导致指令反应不过来,程序逻辑问题。
2.干扰问题,如果线路远尽量将波特率设置小点9600bps ,比较近就设大点。
下载积分:+1(竹影清风)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