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PID功能目标值的问题

楼主(2023-07-06):
这是台达c2000变频器的PID功能的示例,反馈是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电流,但为什么PID的目标值是频率给定?
两种怎么进行的比较,难道是将两者都进行了百分比之后比较的??

网友A:
这个PID功能是变频器内部算法完成的,使用时你只需要接上压力反馈信号就行了,其大意是:当反馈回来的压力值越大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越低,反之越高,让泵压始终处于恒压状态,当然这个恒定压力是根据需要人为设定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但为什么PID的目标值是频率给定?" 目标频率给定值其实也是4-20ma/0-10v 的模拟量,压力反馈信号也是4-20ma/0-10v 的模拟量

网友A:
PID的目标值是频率给定值没有错,做PID运算你得有目标值吧,还得有测量值吧,这是最基本的二个参数。用目标值与测量值进行比较再输出PID控制值,以达到目标值完成PID控制任务。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