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各位大神,
   请教下这款绝对值编码器连接PLC改怎么接线呢?PLC是FX5UC,编码器是一圈360个脉冲的BCD码输出的,输出信号线有10根线……搞得一头雾水死机了
先谢各位了!

楼主:
请教下接在了FX5UC 的X46-X5710个输入点上,用BIN转换出来的数字不对,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10根线直接接到输入比如X11---X0, 假设数值对应1101010111,角度就是357°;假设数值对应0000000011,角度就是3°;依次类推
  • 下载积分:+1(13281383339) 真诚感谢!

网友A:
    最终的角度值是十六进制 不是十进制
  • 下载积分:+1(13281383339)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根线直接接到输入比如X10---X1, 假设数值对应1101010111,角度就是357°;假设数值对应0000000011,角度就是3°;依次类推

    感谢解答,还有个疑问向您说的那样X1接最低位,X10接最高位,使用BIN K3X1 D0来读取编码器的数值,D0里面就是具体角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的角度值是十六进制 不是十进制

    感谢指教,BIN转换读出来数据始终不对,也不是16进制数据第一次使用,不知道哪里没弄对。

网友B: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A:
      对三菱不是很熟 没有测试

网友C:
    什么是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如8421码,1111 等于15

    Yellow--2的0次方    Green--2的1次方     Blue--2的2次方    Purple--2的3次方      十位的数据
    Gray--2的0次方     White--2的1次方     百位的数据

    十位的数据就*10    百位的数据就*100

    这里我就不写出个位的数据了,相们大家都明白了。
  • 下载积分:+3(13281383339) 真诚感谢!多谢指导!
  • 相信自我!

网友C:
    总计要占用10个输入点,个位数据占4个点,十位数据占4个点,百位数据占2个点,切记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的。相信这下楼主应当能计算出准确的脉冲数据了。
    相信自我!

网友A:
    最近刚好用过这个编码器
  • 下载积分:+1(13281383339) 真诚感谢!

网友D:
    BCD格式的就是从低位到高位依次接就可以了  2的零次方到2的三次方接个位也就是X0~x3  2的零次方*10到2的三次方*10接10位 Y也就是接X4~X7、、、、依次接下去就行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总计要占用10个输入点,个位数据占4个点,十位数据占4个点,百位数据占2个点,切记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的。相信这下楼主应当能计算出准确的脉冲数据了。

9楼说的对,应该是这样的,
2的0次方,1次方,2次方,3次方 是个位,对应 1,2,4,8
2的0次方*10,1次方*10,2次方*10,3次方*10, 是十位,
还有2个百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