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威伦MT8121IE与三菱Q06UDV以太网链接在线模拟提示链接失败,PLC与实屏链接成功,问官网说:只要IP在同一网段就可以在线模拟,但始终无法在线模拟!请问大家还需要设定些什么参数吗?

网友A:
MT8012在线模拟过基恩士KV7500,FX3U, FP7等。没有问题。网线的话应该是很好搞的。串口相对麻烦一点。

网友B:
引用楼主weixin-keji于2023-07-06 19:28发表的 威伦在线模拟显示链接PLC失败 :
只要IP在同一网段就可以在线模拟

在线模拟时把电脑IP地址设置到该网段内。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C:
兩邊都要設定威伦MT8121IE模擬与三菱Q06UDV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中间还要有交换机
相信自我!

楼主:
在线模拟时把电脑IP地址设置到该网段内。

电脑IP与PLC IP  屏IP都是同一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还要有交换机

有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