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7):
触摸屏或者工控机都可以,公司之前使用Proface触摸屏,想更换高分辨率的触摸屏或者工控机也可以。

网友A:
据我了解,基本上各品牌都有1980*1080分辨率的触摸屏,更高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首先你要大概得尺寸,其次是这个尺寸下的分辨率,12寸或以上2K能找到很多,7寸几乎找不到

网友C:
威纶通MT8101IE,挺不错

网友D:
19寸的9百多,触摸+鼠标,还是不错的,啥牌子不记得了,只记得深圳产的

网友E:
昆仑通泰,价格低性价比也不错
我心飞翔

网友F:
工控机:研华 TPC2140WP    21.5寸,1080P,电容屏,够大。

网友G:
19寸,不到一千块?
我在闲鱼捡漏了一个15寸的昆仑通态屏幕还要八百块。
引用 网友D:
19寸的9百多,触摸+鼠标,还是不错的,啥牌子不记得了,只记得深圳产的

网友H:
北尔触摸屏你值得拥有

网友I:
满足这个条件的一般也得12寸以上,市面上也就昆仑通态价格能低点,其它的都贵的离谱。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J:
昆仑通态就不要考虑什么分辨率了
色准烂的离谱
国产高清屏 我就推荐繁易  其他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