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触摸系统设置里面怎么没有USB设置

楼主(2023-07-07):
求各位大师台达触摸系统设置里面怎么没有USB设置

网友A:
USB就那么个功能,不需要怎么设置。
相信自我!

楼主:
没有USB设置,触摸屏和电脑通讯不上

网友A:
作为触措屏的USB口不是用来上下载程序就是插个鼠标什么的,都是自动识别的,没什么需要设置的。不懂你的台达屏为什么要这样。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楼主蓝色泪海于2023-07-07 11:34发表的 求台达触摸系统设置里面怎么没有USB设置 :
求各位大师台达触摸系统设置里面怎么没有USB设置
没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