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4-20mA的液位计短接会怎么样?会显示最大值么?

楼主(2023-07-07):
三线制的超声波液位计,如果线短接了,会有读数么?还是烧了,或者直接输出20mA液位最大值?

网友A:
传感器带表头?三根线都短接在一起?是输出4-20ma显示液位吗?接的什么仪表或plc。。都不清楚估计没人能回答准确

网友B:
磁翻板液位计我短接试过,液位计的4-20ma信号经过了隔离栅再接到PLC上,短接的话显示满量程。

网友C:
一般三线制的传感器都是电压型的居多,短接的话没有任何值输出才对。
相信自我!

网友C:
相信自我!

网友C:
所有楼主你看,怎么短接呢?
相信自我!

网友D: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信号和电源的GND短接

网友E:
两根电源线正常接,如果模拟量线和正电短的话,烧传感器,和负电短的话,直接满量程显示最大值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