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7):
fb模块.zip (185 K) 下载次数:102 模拟量换算.rar (34 K) 下载次数:120

使用模拟量接4-20mA传感器

传感器量程-15 ~ 3300PSI

传感器通电后空载 PLC数值量400左右 电流应该4mA左右

我就纳闷了 不应该负压的时候才400 电流4mA

于是乎,这道数学题,我搞不懂了

有没有范例 借阅一下

为什么有人纠结FX5U 内置能不能电流输入?

附件模拟量转换研究成果
理解了就很好懂 封装成FB 一切变得简单了

网友A:
内置模拟量不支持电流信号。仔细看手册吧

网友B:
又是一个想当然的:
1、基本的模拟量基础都没有;
2、4mA是干什么的?肯定不知道;
3、FX5U手册也不看,内置模拟量支持电流信号?
QQ: 2845452345

网友C:
可以支持电流输入,已经测试成功…… ,你的PLC设置上下限多少我不知道你呢

楼主:
1、基本的模拟量基础都没有;
>>>>确实没有

2、4mA是干什么的?肯定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3、FX5U手册也不看,内置模拟量支持电流信号?
>>>>手册说可以

现在网络风气很差

问的问题太低级了 就觉得回答这个属于自降身份
问的高深了 就说你搞不定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电流输入,已经测试成功…… ,你的PLC设置上下限多少我不知道你呢

可以的 我试了

下限-500 上限4500

网友D:
如果是压力传感器,要考虑一个问题,大气压算不算在内?
最近做的上电后换算得出来是101KPA,正好是标准大气压。

网友B:
我只能呵呵,截图讲的只是电流信号的变通方法,实质就是通过分压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PLC接受的信号自始到终都是电压信号),当然自己喜欢就好。
QQ: 2845452345

网友E:
1.模拟量的分辨率是多少,也就是4--20mA电流模块的数字量输出是400--2000呢还是多少,这个很关键,必需搞清楚。
2.搞清楚传感器空载时的值对应多少压力值,也就是说空载时是负压还是对应某个压力值的。
3.搞清楚了上述二条再来计算模拟量对应的压力值。
相信自我!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6629.html    本站的贴子怎和计算这里有方法。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6629.html    本站的贴子怎和计算这里有方法。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