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CN1接线问题
工控菜鸟阿俊

楼主(2023-07-07):
有没有大佬知道三菱MR-JE-A伺服用位置控制CN1需要接哪些针脚?参数改怎么设置? 有没有教程啥的 跪求大佬来指点

网友A:
手册里有接线图
新手学习 ,多多指教。

网友B:
常规简单的:

网友C:
PA05脉冲数PA13脉冲方式PA21功能选择

网友D:
最简单的脉冲信号对了就行了
可以上电直接使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求助三菱伺服CN1接线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