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位转盘,如何停止生产

楼主(2023-07-07):
如题,产品供料结束,想要停止生产。
我写了一下,没成功。
首先,工位2-6都有料,然后,我写了很多存在的情况。变成3-6有料,4-6有料
这样5-6有料,6有料。我觉得,应该可以,第一次没成功,我改了一下。
后来,我做实验,发现另外一种情况。不是2-6都有,比如,我就放了2和3,或者,就2有。
就是,手工上料,就上了一次,直接停止生产。这样,又多出很多可能性。头好大。。是我走入了误区吗
专心搞钱

网友A:
可以用左移位的方式处理。
例如工位1为上料工位,转盘旋转一次,就做一次左移位,这样工位1有无料状态移到工位2,工位2有无料状态移到工位3……实现有料无料状态的移位。
每个工位对应的工序启动加工条件是:转盘旋转完成,同时此工位为有料状态,那么才会加工。
停机时,只要工位1不放材料,然后按启动,转盘旋转后,工位2就没有料了,那么工位2的工序也不加工了。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工位都变成无料状态,那么所有工位也都不加工了。这样也就可以停机了。

网友B:
不就是个清料模式吗

网友C(2023-08-06):
如果是自动机,上料工位一般会有待料超时后转盘也继续运行,此时上料工位没有上料,对应工装其它工位不动作。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D:
就的清料模式。

网友E:
清料模式具体是怎么流程?

网友F:
清料模式,递减方式,状态传送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G:
位移+感应确认,这是个好方法,再者老外还经常会用数据+感应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