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关于BMOV指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7-08):
本人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BMOV D1000 D700 K40的指令,之前一直可以传输过去,期间有一次PLC的时钟数据丢了,本人判断大概是停电停了一段时间导致的。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其他数据还是可以传输,但是D1030传不到D730里去了,我离线模拟又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是FX3U还是3U的,3U的不支持大概1023吧以上的断电保持了,5U需要自己手动设置断电保持范围

网友B:
PLC坏了,或有别的地方复位l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块传送到别的D,以验证是否有程序暗访D730或D1030;例如:BMOV D1000 D7000 K40;或者BMOV D3000 D700 K40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PLC坏的可呢性不大,个人感觉应当是程序上有其他的地方与之有重合,楼主要仔细检查程序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