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通讯问题

楼主(2023-07-09):
设备配置是TK6071IP+FX3U的PLC,客户已经用了几个月了,现在要求整改,加一个485通讯的温度采集模块上去。问题是TK6071IP的通讯口COM2-R485- 4W已经给PLC用了。剩下的COM1-232口,是不是要买一个232转485给温控模块用,这样会不会比较经济简单,还是大神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侧面加装通讯口

网友B:
你说的对就是把232转485和他通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加装通讯口
个人感觉触摸屏直接读温控模块数据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C:
没问题,人家50多个W一台的机器也是这么干的,直接温控器与屏通讯简单实用。
相信自我!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对,最简单就是用触摸屏的232转485,用触摸屏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