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怎么上载?

楼主(2023-07-09):
各位师傅海泰克PWS6620S屏,我把拨码7也打到ON了,用打印机线联上,也设置了USB,ADP6上载应用后,就一直连不上。按使用手册用232做了个通信线,设置成COM端,还是连不上, 这是怎么回事?那里出错了?

网友A:
买成品下载线

网友B:
這一家的有時候很不穩,這幾年遇到一連好幾台都是同型號,光上載都會沒反應或卡,插到隔壁台又不會.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下载线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