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西门子200smart知道变频器的反馈频率

楼主(2023-07-09):
怎么在西门子200smart知道变频器的反馈频率

网友A:
与变频器通讯读取

网友B:
把反馈信号通过模拟量通道接入PLC

网友C:
作为西门子的PLC想要知道变频器的实时频率我建意用通讯的方式比较好
相信自我!

网友D:
可以用人机界面的RS485连接变频器,程序简单
还可以用200smart的RS485,程序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E:
变频器的反馈频率?
不懂就问。
变频器反馈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反馈频率?
不懂就问。
变频器反馈频率??
就是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反馈用词稍有不妥,但也能看明白啊。

网友G:
两者之间modbus通讯 直接读上来就是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的实际运行频率吧。通讯最准确。
QQ: 2490453455

网友I:
变频器通讯,或者用模拟量都可以给plc频率数值,主要看变频器与plc通讯放不方便,方便的话通讯好一些,不用增加模拟量模块,还能控制启停,调速,监测电流,温度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