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宏指令报错 ID=1 DI=2 ????

楼主(2023-07-10):
这是什么原因????
威纶通触摸屏 之前画面是西门子的,后来改三菱的,就这样了。

网友A:
几个论坛的客户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没把宏指令改到相应的PLC地址吧

网友C:
那是肯定的,通讯的接口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