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0):
有哪位大神做过:西门子smartline v3或者V4触摸屏与台达DVP系列通讯

网友A:
通讯驱动选 MODBUS, 从站CPU类型选 Delta,应该是可以的,虽然我这么用过。
具体变量地址没有看懂,请问有做过的例子嘛
  • 下载积分:+5(jack2009)

网友B:
    1楼 正解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A:
    引用楼主jack2009于2023-07-10 12:31发表的 西门子smartline v4触摸屏与台达DVP系列通讯 :
    有哪位大神做过:西门子smartline v3或者V4触摸屏与台达DVP系列通讯

    变量地址不就是和台达用的一样的嘛。X、Y、M之类的数字量地址,D寄存器的模拟量地址,还有T的定时器和C的计数器。

网友C:
    遭罪的用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